关于地平面吸收静电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各位大侠:
      小弟这有个问题想问一下,如果静电枪直接接触放电±8kv打到PCB板的地平面,如何才能吸收地平面的静电能量,用什么器件可以吸收。正常的防静电是把脆弱的端口用ESD器件导入地平面。可是现在导入到地平面的静电能量如何吸收掉?

网友A:
PCB的地平面是大地吗?

如果不是,回路长许几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的地平面是大地吗?

如果不是,回路长许几何?

是四层板,地平面是整个一层铺了一层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四层板,地平面是整个一层铺了一层地

板上地平面与大地如何连接?

阻抗如何?

静电通过静电枪打入PCB,总是要有回路回到大地才能谈泄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上地平面与大地如何连接?

阻抗如何?

系统供电是市电通过开关电源模块输出12v,然后通过排针把12v和地接到控制板,现在是静电枪直接打控制板的地,地的尺寸大概是20*10mm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系统供电是市电通过开关电源模块输出12v,然后通过排针把12v和地接到控制板,现在是静电枪直接打控制板的 ...

国标要求,静电应该是打到人手可触摸的位置上,你的板是裸奔的?外壳什么情况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国标要求,静电应该是打到人手可触摸的位置上,你的板是裸奔的?外壳什么情况? ...

同问。。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借LZ问题,搭车进来学习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国标要求,静电应该是打到人手可触摸的位置上,你的板是裸奔的?外壳什么情况? ...

外壳是塑料的,但是有个金属天线要引出来,所以天线要打,现在的问题是打电信会引起系统重启,查了一下是打地的时候系统也会重启,应该是静电从天线引到地上,然后干扰到cpu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问。。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借LZ问题,搭车进来学习下

回复了,塑料外壳

网友C:
不管是对静电还是脉冲群之类的防护,归根结底就是将施加在“脆弱的端口”上的能量通过其它通路泄放掉,而泄放的过程尽量降低干扰,也就要求泄放通路阻抗尽可能的低,尽可能短。
静电打到端口上通过ESD导入地平面,最终还是要泄放到大地(因为静电枪要连接大地的),如果你的电路板地平面没有接大地,那么多次静电后能量会在电路板上积累,迟早会击穿空
气或其它器件放电到大地,而这个放电过程有可能会干扰芯片工作。

你的设备室塑料外壳,这种设备一般供电是2芯线(零线、火线、不一定有地线),如果打电路板地平面,最终会经过电路板向空气放电、或静电电压超过 电源前后级绝缘电压
电路板向零线、火线放电,产生干扰。

建议查最容易发生放电的通路,检查这个通路是不是经过了重要器件,或者容易受干扰的器件距离这个通路非常近。有针对性的试验,可以减少弯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管是对静电还是脉冲群之类的防护,归根结底就是将施加在“脆弱的端口”上的能量通过其它通路泄放掉,而泄 ...

谢谢你的解答。设备现在是3相4线的电源,电源采用的是开关电源模块,发现把模块上的与变压器并接的Y电容去掉,打静电就没有问题。现在感觉不是ESD器件的事,ESD器件当有静电进来的时候,在敏感信号线和器件的端口加ES的会瞬间导通把能量泄放到地,然后在通过地泄放到大地。我现在光打地平面都会重启,加ESD还有用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。设备现在是3相4线的电源,电源采用的是开关电源模块,发现把模块上的与变压器并接的Y电容 ...

你静电是打的电路板的地,你就查静电到了电路板的地上,肯定要泄放到大地上,查这个通路,看哪个地方出了问题。
比如说电路板的地到大地隔离了,或者经过高压电容、电感(对脉冲群有好处)链接大地,静电打到地平面上,
能量找阻抗最低的通路,有可能出现,从地到某个原件再到电源再到大地放电(不一定走电路板电源的地)。

再有就是静电放电时产生辐射干扰(火花产生电磁场),如果有特别敏感的元件就容易干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静电是打的电路板的地,你就查静电到了电路板的地上,肯定要泄放到大地上,查这个通路,看哪个地方出了 ...

谢谢你的回答
1、首先不会是空间辐射的,因为天线离cpu比较远,静电枪是直接接触天线打的,不存在拉弧放电产生磁场干扰的问题;
2、确实在强电和弱电之间是用开关电源模块转的,在变压器的两端并了一个102的Y电容用来防EFT的,地和大地之间隔着变压器和Y电容所以泄放阻抗变大,导致静电的干扰没有第一时间从零线泄放出去而是进去CPU一部分,可是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,去掉Y电容确实就没有问题了,但是会影响EF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