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M无线组网,想得我头发都白了

楼主(2014-02-13):
   由于工作环境比较恶劣,整个网络只有一个节点能够供电上传,要能够自组网、任意移动节点,有做过类似的吗?求指导,求方案,可以付费购买技术!

网友A:
433MHZ 我用过CC1101组网过。节点都能连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33MHZ 我用过CC1101组网过。节点都能连上。

能交流下吗?主要是对自组网路径选择这边有困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交流下吗?主要是对自组网路径选择这边有困惑

没问题。。加你为好友了。

网友B:
可以借鉴成熟的技术,比如以太网的路由原理。

网友A:
我也发了关于组网和CC1101的实际产品资料。你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。

网友C:
现在有好多卖自组网方案的,比较成熟了的都
笙科的片子好像

网友D:
Zigbee完全满足你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Zigbee完全满足你啊

Zigbee不行,节点功耗太高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Zigbee不行,节点功耗太高

zigbee功耗太大?你自己没优化好吧?优化好的,1200mA的电池可以用5年。
zigbee低功耗做好了,耗电的不是RF,而是传感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zigbee功耗太大?你自己没优化好吧?优化好的,1200mA的电池可以用5年。
zigbee低功耗做好了,耗电的不是 ...

我给你个传感器布线方式图,你看看能不能走Zigbee

网友C:
2.4G的
自己算下波长就知道了
很多地方绕不过去,穿不过去的

网友F:
只有一个结点供上电,还组个屁网啊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2.4G的
自己算下波长就知道了
很多地方绕不过去,穿不过去的

zigbee是网状网,可路由啊,距离不仅仅靠两个节点直线通信。。。

网友H:
10年前就实现了,433MHz的组网和2.4GHz的组网方式没有区别,你可利用开源的路由程序,请参考crossbow以前的工程案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给你个传感器布线方式图,你看看能不能走Zigbee

这个即使用433M,也不能很好解决问题。可以设置带路由功能的节点,节点采用电瓶供电。

网友I:
这种方案挺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种方案挺多的

能否制校下,举几个例子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否制校下,举几个例子?

自学ID组网,自定协议。

网友J:
433的,可供电节点这可以做为主控,用4个1276之类的,避免冲突。应用LoRA的433MHz应该可以满足你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Zigbee完全满足你啊

zigbee确实好用,就是贵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