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新年好!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吧,感激

楼主(2014-02-13):
祝大家新年新气象,天天快乐!

网友A:
这个1.5W 是阻容降压上的“视在功耗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1.5W 是阻容降压上的“视在功耗”

什么意思啊 电容上消耗的是无功功率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1.5W 是阻容降压上的“视在功耗”

这个1.5W没办法消除么 ?不移动开关位置来实现么?

楼主:
我自己顶  哎 累死了!版主来帮忙啊

楼主:
再顶  不回复就顶! 上头条吧

网友A:
年前看你的帖子,我就想 你到底要做什么产品,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
说说你的产品 功能,思路,也许由另一条路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年前看你的帖子,我就想 你到底要做什么产品,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
说说你的产品 功能,思路,也许由另一条 ...

谢谢楼主的关注!这个产品要实现的是LED和负载共用一个阻容降压的电源,BL和RD打通后,LED工作,负载不工作!只有同时BL与BK 且 C与L接通时负载才工作!就是这个工作要求!本来想用开关电源的,可以保证空载时功率低,但是由于价格原因以及变压器体积原因最终放弃了!我想问问版主,可不可以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更改一些,或者通过移动开关来实现!另外说明,这个开关只有两种状态,要么BL与RD接通,要么BL与BK接通,不会出现第三种状态!如果把开关的BL移到整流桥的+后方,再怎么更改能可以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年前看你的帖子,我就想 你到底要做什么产品,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
说说你的产品 功能,思路,也许由另一条 ...

首先 谢谢楼主的关注!这个产品是要求实现BL与RD接通时LED工作,当BL与BK且C与L接通时,负载工作!本来稳压二极管打算使用11.3V 1W的,使R4电阻承担0.7V的压降这样通过设计R4电阻的阻值,可以使输出接近12V,但是实际中我们使用的是12V的二极管,实际测下来,电压大概在12.53V左右!我想问一下楼主,能不能把开关BL移动到整流桥+后,直接切断,另外两个BK和RD怎么移动呢?另外,楼主,这个开关只有两种状态,要么BL与RD导通,要么BL与BK导通,负载和LED不会同时工作!我之前想用开关电源的,这样能保证空载时功率较低,但是成本会很高,而且变压器的体积也比较大!我想最好是可以更改一些原件或者移动一下开关位置来实现!你看看行么?

楼主:
首先 谢谢楼主的关注!这个产品是要求实现BL与RD接通时LED工作,当BL与BK且C与L接通时,负载工作!本来稳压二极管打算使用11.3V 1W的,使R4电阻承担0.7V的压降这样通过设计R4电阻的阻值,可以使输出接近12V,但是实际中我们使用的是12V的二极管,实际测下来,电压大概在12.53V左右!我想问一下楼主,能不能把开关BL移动到整流桥+后,直接切断,另外两个BK和RD怎么移动呢?另外,楼主,这个开关只有两种状态,要么BL与RD导通,要么BL与BK导通,负载和LED不会同时工作!我之前想用开关电源的,这样能保证空载时功率较低,但是成本会很高,而且变压器的体积也比较大!我想最好是可以更改一些原件或者移动一下开关位置来实现!你看看行么?

网友A:
也就是说 一个负载 另一个LED 通过一个开关开选择 负载和LED 工作,
哪我问:负载 是什么?电压 电流多少? LED 几并几串?电压 电流多少?
给出这些,重新设计考虑个低功耗的阻容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就是说 一个负载 另一个LED 通过一个开关开选择 负载和LED 工作,
哪我问:负载 是什么?电压 电流多少? ...

负载时一个小电机  电流50mA 12V,LED电流40mA 12V 4颗 两个串再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就是说 一个负载 另一个LED 通过一个开关开选择 负载和LED 工作,
哪我问:负载 是什么?电压 电流多少? ...

不能通过直接更改开关位置或者加原件来实现么?我试了一下,直接更改开关位置,好像行不通!

网友B:
C端应该用来控制一个可控硅。楼主要求描述和电路原理图都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端应该用来控制一个可控硅。楼主要求描述和电路原理图都不清楚

C端是光耦的触发端 不是可控硅

楼主:
怎么还没人回复啊?

网友C:
楼主说对了一小半儿,大致功耗分配如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说对了一小半儿,大致功耗分配如下:

朋友 你好!我想问一下,这个电路在设计方面 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么?如果负载以及LED都不工作的话,怎么才能不耗损功率或者耗损值很低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就是说 一个负载 另一个LED 通过一个开关开选择 负载和LED 工作,
哪我问:负载 是什么?电压 电流多少? ...

版主 吃过饭了么?怎么样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?我把开关移动位置也试了,好像不行

网友C:
与电压源供电不同,负载不工作时,应将输出端短路——而不是开路,耗电可减少一半儿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顶我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与电压源供电不同,负载不工作时,应将输出端短路——而不是开路,耗电可减少一半儿 ...

这个产品要实现的是LED和负载共用一个阻容降压的电源,BL和RD打通后,LED工作,负载不工作!只有同时BL与BK 且 C与L接通时负载才工作!就是这个工作要求!本来想用开关电源的,可以保证开路时功率低,但是由于价格原因以及变压器体积原因最终放弃了!可不可以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更改一些,或者通过移动开关来实现!另外说明,这个开关只有两种状态,要么BL与RD接通,要么BL与BK接通,不会出现第三种状态!如果把开关的BL移到整流桥的+后方,再怎么更改能可以呢?  关键灯需要的电流和负载需要的电流不一致 灯两个回路总电流时40mA 负载电流时50mA  基于这个电路 该怎么更改呢 ?

网友C:
这么说电源部分不是楼主设计的
该电路就这么个德性,没办法。必须另辟蹊径

楼主:
看看 这么做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么说电源部分不是楼主设计的
该电路就这么个德性,没办法。必须另辟蹊径 ...

  看看这样是不是可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么说电源部分不是楼主设计的
该电路就这么个德性,没办法。必须另辟蹊径 ...

是我设计的 ,可是当时给MOS管驱动的时候 出了点问题,总是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驱动!

网友C:
你就这么在意那1.5W耗电?这种电源电路轻易不要采用。
你这样做,单从解决“空载耗电”来说倒是可以的,其它就难说了
做产品,不是原理这么简单,它要去满足各种各样只有你才可能知道的要求,我是不知道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就这么在意那1.5W耗电?这种电源电路轻易不要采用。
你这样做,单从解决“空载耗电”来说倒是可以的,其 ...

我想在整流后加一个120Ω的电阻,  稳压管我想使用12V 1W的 不知道从原理上来说 还缺少什么?

没用

网友D:
什么情况?没看到电路图

网友E:
图呢无图无真相啊,楼主

网友F:
看了29楼的图,由于LED和电机的特性,可以取消稳压管,减小功耗

网友A:
你现在是要降功耗呢还是其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现在是要降功耗呢还是其他

想降低负载和LED都不工作时的功率,你看我新弄的电路图还需要完善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了29楼的图,由于LED和电机的特性,可以取消稳压管,减小功耗

可是两个负载的需要电流不一样 ,一个40mA 另外一个50mA 两个都是12V负载!我用的是同一个阻容降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了29楼的图,由于LED和电机的特性,可以取消稳压管,减小功耗

这个图我觉得电容值小了,可能滤波不明显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可是两个负载的需要电流不一样 ,一个40mA 另外一个50mA 两个都是12V负载!我用的是同一个阻容降压   ...

你图上LED不是串了电阻吗,就可以调电流大小。直流电机也是调电流来控制转速,跟电压大小的关系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图上LED不是串了电阻吗,就可以调电流大小。直流电机也是调电流来控制转速,跟电压大小的关系不大。 ...

O   哦  可是我这样加稳压管应该是对系统没有影响的吧?我在整流桥后的+和电容前加了抗浪涌电阻 120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