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急!DCDC选型,求推荐!

楼主(2014-02-13):
最近选型,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合适的电源IC推荐,凌特的除外,太贵了,其他家外国品牌也可以,大陆的台湾的都可以推荐。
参数如下:
1、输入范围:3.5V-36V以上,输入电压最低在3.5V不会关断,输入上限越高越好;
2、输出可调;
3、输出电流:3A及3A以上均可;
4、最好是开关MOS集成式,外围器件少;最好集成同步式的,非同步外接一个肖特基也可接受;
5、体积一定要求小,QFN封装的5*5mm以下也可以。最低能接受的封装是sop-8封装的。

如果有大侠用过类似的,可直接推荐下,谢谢!

网友A:
要求既然这么明确,又能上网,那么多厂家,一家家找呗,干嘛这么懒呢,搜一下又花不了多长时间。

网友B:
MOS 集成 这个电压 电流 估计找不到的
看看外mos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既然这么明确,又能上网,那么多厂家,一家家找呗,干嘛这么懒呢,搜一下又花不了多长时间。 ...

可否推荐下,哪些电源厂家比较好,凌特,intersil,ti的除外,ti没有合适的,凌特和intersil的价格完全接受不了。其他的可以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S 集成 这个电压 电流 估计找不到的
看看外mos的,

有集成MOS的,但是不可靠,因为是替代方案,所有比较多的限制条件

网友C:
SY77063可以。但是我记不得是哪一家公司的了,给的名片让我搞没了。 这个片子只有供应商才有,网上连资料都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Y77063可以。但是我记不得是哪一家公司的了,给的名片让我搞没了。 这个片子只有供应商才有,网上连资料都 ...

www。silergy。com/cn/products 是不是这个?没有这个IC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www。silergy。com/cn/products 是不是这个?没有这个IC

不好意思,我找到了名片:销售员:王守维,南京森盟电子科技,025-52075907,18762401181,www@seemorer.com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不好意思,我找到了名片:销售员:王守维,南京森盟电子科技,025-52075907,18762401181,www@seemorer. ...

网站上找不到,你打电话问销售有

网友D:
这个你肯定是找不到现成的,如果时间还来得及的话,找人定做一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你肯定是找不到现成的,如果时间还来得及的话,找人定做一款。

之前都有用过类似的,应该找的到的,只是不是太合适,或许是我这边应用比较苛刻一些。另外定制一款,怎么可能啊?

网友D:
那就比较麻烦了

网友E:
要求好高,是不是规格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门公司有的,我已经有客户在用了,QQ281197318

网友F(2014-04-28):
各位好!混个脸熟,小弟是做电源IC销售的,如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,欢迎洽谈,谢谢!
电话:13592749193/应生  QQ:29588015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