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(天然气)气体传感器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我们使用了一家国内的气体传感器mp-4,用来检测液化天然气漏气的,发现很容易坏,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好一点的气体传感器

网友A:
容易坏 不一定是传感器的问题,
设计电路 占多数

网友B:
根本化学传感器。好像叫NEMOTO吧

网友C:
明天去公司的锅炉房看看天然气的捡漏传感器吧,安装2年了没有遇到说坏,

网友D:
楼主哪传感器,应该没哪么容易坏吧

网友D:
是不是过冲了

网友E:
正确应用的话,不应该易损的。

网友F:
还得看使用条件,和传感器类型。检测天然气泄漏的,多用半导体和催化燃烧型。你这种是手持的,估计有鹅颈管,使用人员稍微不注意,会因碰撞造成损坏,另外一种就是催化剂中毒了,这两种现象比较常见,至于因浓度过高引起的损害比较少

网友G(2018-06-14):
     可以选我们的,就是三楼提到的nemoto,我们是国内代理商(长信物联),进口的,提供技术支持,开发支持。产品性能卓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