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sPIC33EPxxxMCxxx控制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程序

楼主(2014-02-13):
有没有人做过用dsPIC33EPxxxMCxxx控制带霍尔传感器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项目?电机怎么检测霍尔输出?检测到霍尔输出后怎么输出对应的PWM?求程序!!!先谢谢了

楼主:
补充下:输入捕捉设置为每个边沿(上升沿和下降沿)捕捉一次,那怎么区分上升沿和下降沿?

网友A:
检测霍尔是用来换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测霍尔是用来换相的。

恩我知道这个,为了控制电机正反转,是不是应该区分霍尔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?

网友A:
不是的。根据三个霍尔的信号顺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。根据三个霍尔的信号顺序。

比如说,正转时三个霍尔的电平顺序依次是100,110, 010, 011, 001, 101,反转时三个霍尔的电平反过来了,电平顺序依次是101,001,011, 010, 110, 100,但是这个用程序什么实现呢?

网友A:
不是的,反转时顺序不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,反转时顺序不是这样的。

???请您给出个例子,比如正转时三个霍尔的电平顺序依次是100,110, 010, 011, 001, 101,那反转时霍尔输出顺序是什么呢?多谢了

网友A:
这个要根据你的硬件来决定。一般是错三个。
011, 001, 101,100,110, 0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根据你的硬件来决定。一般是错三个。
011, 001, 101,100,110, 010

这个我不太明白 我再查资料看看吧,谢谢你!
你有dsPIC33EPxxxMCxxx控制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程序吗?

网友B:
wangch_sh说的并没有错,正反转的相序并不是简单顺序倒一下就好的,其实你用的时候不需要判断上下边沿,而是110,101这样的相序来决定下一项怎么输出,至于例程,microchip官方例程好多啊,文档也有,而且是中文的,你到官网搜一下你的芯片,然后底下的有提供例程的。建议你先下个官方文档了解下BLDC驱动原理吧,呵呵,中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