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关于433mhz无线对码,清码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手里有一个项目涉及RF 433MHZ的对码和清码,系统首次启动需要遥控器与接收板之间进行对码操作,启动时也可以进行清码操作。哪位师傅做过相关项目,可否介绍一下对码、清码程序框架,不胜感激

网友A:
接收机有一个按键,以某种方式进入对码模式,保存接收到的地址码。
也可以以某种方式进入清除模式,删除内部保存的地址码。
比如短按进入学习模式,长按清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收机有一个按键,以某种方式进入对码模式,保存接收到的地址码。
也可以以某种方式进入清除模式,删除内 ...

接收板上无按键,所有操作均在无线遥控器上完成!

网友A:
只要你的接收机的解码程序是自己设计的,发送特定地址、特定数据的遥控信号即可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,很简单的,找供应商讲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你的接收机的解码程序是自己设计的,发送特定地址、特定数据的遥控信号即可。 ...

发射板和接收板是一个前辈做的,没程序,需要我把程序写出来,同时兼容他的编码。  遥控器和接收板需要对码,对码之后即可以使用,遥控器是滚动烧写! 现在我想问问对码程序如何编写,程序大体思路,请师父指教

网友C:
接收板上电后进入学习状态,5秒有效,按遥控器发射编码,接收学习编码并存储,5秒内没有遥控信号退出学习,长按学习过的编码按键10秒以上,清除学习的编码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接收板上电后进入学习状态,5秒有效,按遥控器发射编码,接收学习编码并存储,5秒内没有遥控信号退出学习, ...

恩,是的,开机上电蜂鸣器工作期间按上升键可以对码,时间久了就不行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发射板和接收板是一个前辈做的,没程序,需要我把程序写出来,同时兼容他的编码。  遥控器和接收板需要对 ...

接收板最好有按键,我还没有见过没有按键的带学习的接收板。没有按键,也得有跳线帽之类的。
如果接收机没有其它输入接口,只能编码上考虑了。
比如遥控器上的某个按键长按,再长按另外一个按键。

网友D(2015-06-03):
还没听明白,哪位大神能系统的讲一讲!

网友E(2016-10-14):
请问楼主能否提供解码方面的学习资料,因为最近自己也接手前辈的一个433M项目,不胜感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