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
电感问题,同体积下,是高频比或是低频比较高额定电流

楼主(2014-02-13):
电感问题,同体积下,是高频(比如10M)或是低频(比如10K),哪个比较容易制做出较高的额定电流。
这个是因为最近看到有很多公司的开关电源(开关频率1M)的电感,10uH的体积只有3*3*1.3的体积,额定电流标为1A,本人感觉无法接受。
我以前用的电感是10K测试频率的,额定电流为1A的10uH的电感得4*4的体积以上才行。
这个难道真的是材料科学进步如此之大?

网友A:
就电感来说,高频体积的减小应该与磁芯关系密切,毕竟铁氧体磁芯工作在百K频率下还是很困难的

变压器的体积确实与频率关系密切,频率越高,同容量变压器体积差距越大

网友B:
应该理解为频率越高,同样时间传送的能量越多

网友C(2014-05-19):
能否把你计算过程写一下,俺也学习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