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L8201 烧坏

楼主(2014-02-13):
做了一个视频盒,引出一跟线(视频+5V电源),接个摄像头,然后再接一个12V电源,整个结构就这样。工作一段时间以后,无法工作,测试发现网络PHY RTL8201短路。更换即正常。视频输入,电源输入都有TVS保护,网络根本就不用。请问RTL8201短路的原因可能是什么?谢谢

网友A:
这个的原因就太多了
建议你先分析一下芯片那部分短路,然后可以请原厂做解破分析,看看内部是哪部分被破坏。然后再结合你的原理图和layout做分析。

网友B:
建议贴下原理图出来看看, 是否因为里面电源有过压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