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0 和+0 在内存里面分别怎么存储

楼主(2014-02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零没有正负嘛?

网友B:
这个问题太费神了

网友C:
是这样的,计算机里表示数字用的都是补码不是原码。想知道补码是啥可以去百度一下。零在计算机里就是0,不存在正负一说。0和正数的补码都等于原码,也就是平时说的2进制数。负数的补码是符号位置一的情况下,对原码求反,再加一得到的。经过这样的变换,负数和正数运算的时候可以直接做加法,不需要根据符号位决定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。减法也可以改变有符号数的符号位,然后直接做加法。这样CPU就不需要专门做减法的电路了。

网友D:
管这个干嘛?直接写xxx=0就好了

网友E:
若采用反码,对于8-bit数据类型,-0“应该”是10000000(1是符号位,表示负数),+0“应该”是00000000
但如果我偏要把+0存成10000000,结果还不是一样?
计算机是应用数学,数学上都没有区别的,计算机里怎么会有区别?
主流的采用补码的系统里,不存在不同的编码。

网友F:
就是0,不存在正负,或者说只有正0

网友G:
以char类型为例
对于正数原码、反码以及补码是其本身
+0
原码 00000000
反码 00000000
补码 00000000

负数的原码是其本身,反码是对原码除符号位之外的各位取反,补码则是反码加1
-0
原码 10000000
反码 11111111
补码 1 00000000
因为char类型只有8位,所以放弃最高位。由此可见,在计算机存储系统中+0 及 -0 的补码是一致的。即采用补码的方法,可以将+0 及 -0 统一表示,否则需要将+0 和-0 区别对待,增加运算复杂度。

上面是以char为例,换成short和int等,原理是一样的。可以亲自动手加深印象。

网友H:
没必要的讨论,直接写成0X00

网友I:
不存在正负零吧

网友J(2015-07-31):
引用 网友G:
以char类型为例
对于正数原码、反码以及补码是其本身
+0

回答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