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定时器修改时间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我需要是不断和改变中断时间,就是说重装值在中断里改变,不用自动重装,跟51的方式一样的,我做的是电机的加速与减速

网友A:
思路方向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思路方向正确。

呵呵,可以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搞定啊

网友B:
可以动态改变PWM的占空比的。

网友C:
用代码不断修改定时器的中断配置,就可以。
  //失能定时器
  TIMx->CR1 &= 0xFFFE;
  //调整中断触发时间
  TIMx->PSC = rightValue1;
  TIMx->ARR = rightValue2;
  //使能定时器
  TIMx->CR1 |= 0x1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代码不断修改定时器的中断配置,就可以。
  //失能定时器
  TIMx->CR1 &= 0xFFFE;

你好,这个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加放这几句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这个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加放这几句吗?

最好在定时器中断外进行配置。

如果要在定时器中断中更改,请自行验证一下吧。

楼主:
能不能详细一点,还是没有明白怎么做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详细一点,还是没有明白怎么做

在你需要修改改变中断时间的代码段,插入代码:失能定时器->修改定时器中断时间(通过改变预分频值、重装载值、通道CCR值)->使能定时器。
就这样做就可以实现你的目的了。

另外,不建议你在定时器中断里完成上述代码的原因是:没有验证那样做的安全性。
需要你自己去验证:在定时器中断里插入代码的可行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