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RC522读卡稳定性问题,用过的进

楼主(2014-02-13):
我现在是用89C52控制RC522读取卡的数据,读到的数据很不要稳定,就是有很多情况是都不出数据?不早知道是什么原因?求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A:
建议先检查电源是否有厉害波动,其次检查你的MCU和522的通讯接口接线是否正确、代码时序是否正确

网友B:
RC522的性能和天线及配置有关,你首先要想办法确认是MCU和RC522通讯的问题还是RC522本身的稳定性问题。另外,你用的测试卡片是哪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先检查电源是否有厉害波动,其次检查你的MCU和522的通讯接口接线是否正确、代码时序是否正确 ...

谢谢回答,电源没有波动,接口都正确,代码也正确(因为一直都会出现正确的情况)……现在问题好转了点,不会出现太多的读不到卡,但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动,很奇怪

楼主:
5楼高手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C522的性能和天线及配置有关,你首先要想办法确认是MCU和RC522通讯的问题还是RC522本身的稳定性问题。另外 ...

那个厂家,不清楚了,下面是照片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A:
我觉得你的天线布局不好,匹配阻容不宜放在线圈内部,线圈不宜跟器件离得太近。另外阻容值没匹配好的话也会影响天线的谐振效果,最直接的影响是卡片感应距离缩短、稍一拉远就容易出错误数据。
建议您用示波器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的天线布局不好,匹配阻容不宜放在线圈内部,线圈不宜跟器件离得太近。另外阻容值没匹配好的话也会 ...

昨天都没动什么,测试了一天竟然一直正常……感谢帮忙解决问题:)

网友(2019-05-05):
13.56MHz芯片:SI522(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,与FM17550/FM17520/RM522)

中科微推出SI522(超低功耗13.56M芯片)
以目前测试结果来看,
Si522   主要优势点:
1. 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,软硬件兼容,与FM17550/FM17520/RM522
2. 完全替换RC522,接收功耗下降10mA,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,自动寻卡功耗为4.5uA,业界最低。
3.首创全新寻卡方式,读卡模组不再死机。

有兴趣可以找我(2355239057周先生)了解,我们是中科微的全国总代理,跟其他几家国产对比,这颗芯片性价比挺高的。
绝对价优,大力支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