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请问这样搭两个三极管的电路正确吗

楼主(2014-02-13):
各位大师们,请问两个三极管这样搭的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正确吗?如果正确,当Vcc=5V时,Vin分别为5V和0V时,Vout是否分别为5V和0V

网友A:
怎么说也得画好看些

赞!

网友B:
正确.当Vcc=5V时,Vin分别为5V和0V时,Vout分别为5V和0V

网友C:
正确,VIN=5V,Q1饱和,Q2截止,VOUT=5V
            VIN=0V,Q1截止,Q2饱和,VOUT=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确.当Vcc=5V时,Vin分别为5V和0V时,Vout分别为5V和0V

3Q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正确,VIN=5V,Q1饱和,Q2截止,VOUT=5V
            VIN=0V,Q1截止,Q2饱和,VOUT=0V

3Q

网友D:
仅仅来实现电平转换,而且转换前后电压一致,直接短接就是咯,何必这么麻烦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仅仅来实现电平转换,而且转换前后电压一致,直接短接就是咯,何必这么麻烦。 ...

支持!确实是电平转换电路。
可以是0-3V转0-VCC,也可以是0-12V转0-VCC等等,电阻参数再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仅仅来实现电平转换,而且转换前后电压一致,直接短接就是咯,何必这么麻烦。 ...

恩,你说的有道理!
不过这不是实际设计的电路,而是两个电路拼接到一起时出现的局部电路,当时我看到这里时感觉怪怪的,所以有点疑问。
我是刚入行的硬件工程师啦,还请多多关照,嘿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支持!确实是电平转换电路。
可以是0-3V转0-VCC,也可以是0-12V转0-VCC等等,电阻参数再议。 ...

恩,你说的有道理!
不过这不是实际设计的电路,而是两个电路拼接到一起时出现的局部电路,当时我看到这里时感觉怪怪的,所以有点疑问。
我是刚入行的硬件工程师啦,还请多多关照,嘿嘿

网友F:
虽说楼主电路可以工作,但Q1的集电极工作电压被Q2的Vbe=0.7v(硅管)钳位。开关可靠性大打折扣。不建议这样设计电路。

这个更好: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虽说楼主电路可以工作,但Q1的集电极工作电压被Q2的Vbe=0.7v(硅管)钳位。开关可靠性大打折扣。不建议这样 ...

灰常感谢!!
可是不是很懂“什么是开关可靠性大打折扣”,看来还得多学习学习,大师您有什么相关资料推荐吗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灰常感谢!!
可是不是很懂“什么是开关可靠性大打折扣”,看来还得多学习学习,大师您有什么相关资料推 ...

由于Q1的Vc被限制在很低的电平(硅0.7v、锗0.3v),考虑到集电结是反偏,Vc小就意味着集电结反偏电压小。可想而知,Q1三极管关门电平Voff会变得更低,甚至Voff为负,Q1才会截止。因此,低电平噪声容限(VNL = Voff – ViL)会变得很小。故:“开关可靠性大打折扣”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由于Q1的Vc被限制在很低的电平(硅0.7v、锗0.3v),考虑到集电结是反偏,Vc小就意味着集电结反偏电压小。 ...

受教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虽说楼主电路可以工作,但Q1的集电极工作电压被Q2的Vbe=0.7v(硅管)钳位。开关可靠性大打折扣。不建议这样 ...

这个加个下拉电阻,关断的可靠性更为增加。

网友I:
三极管饱和,相当于C,E级短路,三极管截止时,相当于C,E开路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由于Q1的Vc被限制在很低的电平(硅0.7v、锗0.3v),考虑到集电结是反偏,Vc小就意味着集电结反偏电压小。 ...

您好,您说的这个,关门电压是输入端的电压嘛?我查了下说是:保证输出电压为额定高电平(例如3.5V)的90%条件下,允许的最大输入低电平值.
请问这个关门电平Voff会变得更低怎么理解?我是新手,见谅啊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三极管饱和,相当于C,E级短路,三极管截止时,相当于C,E开路。

三极管饱和,相当于C,E级短路
注意,这个“相当于”是有局限性的。C,E间的压降不是0V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三极管饱和,相当于C,E级短路
注意,这个“相当于”是有局限性的。C,E间的压降不是0V ...

恩,ce之间肯定是有压降的。而且三极管不是真正的饱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加个下拉电阻,关断的可靠性更为增加。

受教了!
都是高手啊,看来我要学习的还很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