恒流源 电路 有几个问题

楼主:
想做一个输出 0-37mV的恒流源电路,总是觉得这个电路存在问题, 还有在恒流源里 MOS是怎么工作的?
运放在MOS管断开的时候 开环 相当于比较器?1脚往﹢5V 增加 直到 MOS的 Vgs ?
然后深度负反馈1 2 3 引脚电压相等,相当于恒流作用?但是此时1脚电压也变小了 MOS管不又变成截止了么 ?
这电路怎么能工作呢?MOS管应该选一个低压差的?

楼主(2014-02-13):
怎么没人回答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呢

十有**,看不懂你的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十有**,看不懂你的电路。

额  哪里不懂

网友B:
1.MOS管起到扩大电流驱动能力的作用,工作在恒流区
2.MOS管S级断开的话,运放相当于比较器,运放的反相端电压变为+5V左右,所以运放输出为-5V左右,Vgs<0,MOS管截止
3.这个电路是典型的电流源电路,正常工作时JUMPER跳线不能断开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MOS管起到扩大电流驱动能力的作用,工作在恒流区
2.MOS管S级断开的话,运放相当于比较器,运放的反相端 ...

恩 跳线是因为这个 要把万用表串进去 测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MOS管起到扩大电流驱动能力的作用,工作在恒流区
2.MOS管S级断开的话,运放相当于比较器,运放的反相端 ...

我想知道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 难道MOS管是一种 导通-闭合-导通-闭合 这么工作的 不是吧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MOS管起到扩大电流驱动能力的作用,工作在恒流区
2.MOS管S级断开的话,运放相当于比较器,运放的反相端 ...

“2.MOS管S级断开的话,运放相当于比较器,运放的反相端电压变为+5V左右,所以运放输出为-5V左右,Vgs<0,MOS管截止    ” 不应该是 同相>反相 趋向+5V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知道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 难道MOS管是一种 导通-闭合-导通-闭合 这么工作的 不是吧 ? ...

作为恒流源电路正常工作的时候 MOS管处于恒流区(相当于三极管的放大区),是一直导通的状态~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“2.MOS管S级断开的话,运放相当于比较器,运放的反相端电压变为+5V左右,所以运放输出为-5V左右,Vgs反 ...

确切的说是工作在线性区,并非开关,比较器动态调整驱动的大小

网友D:
理论上,楼主担心的这种通-断-通-断也是可能发生的,就是当系统不稳定的时候
严格来说,我们讨论负反馈系统,应该是两步:一、是否稳定,二、稳定之后如何
但实践中为了省事往往只分析第二步,所以楼主可以“假设”这个系统已经稳定了,然后看看它达到平衡后“只能”是什么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这个R1电阻的阻值选 100欧的 话 是不是 相对来说  电路受这个电阻的精度的影响就变大了 ? 但是要是用1欧的话 MOS 是不是就不好选 电路稳定性 可能就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理论上,楼主担心的这种通-断-通-断也是可能发生的,就是当系统不稳定的时候
严格来说,我们讨论负反馈系统 ...

额 只考虑结果 忽略过程 但是原理 就不容易懂了额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理论上,楼主担心的这种通-断-通-断也是可能发生的,就是当系统不稳定的时候
严格来说,我们讨论负反馈系统 ...

大神,好久不见~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额 只考虑结果 忽略过程 但是原理 就不容易懂了额

日常设计负反馈电路,会正确判断反馈的正负,理解深负反馈和1+AF,一般也够了,因为很多成熟电路别人都验证过了
理解过程是控制原理的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确切的说是工作在线性区,并非开关,比较器动态调整驱动的大小

额 怎么算是动态调整呢  不是很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日常设计负反馈电路,会正确判断反馈的正负,理解深负反馈和1+AF,一般也够了,因为很多成熟电路别人都验 ...

能麻烦您详细 给我说下 整个电路 工作过程么? 谢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
为什么要D1呢?

网友H:
MOS工作在线性区
运放误差放大

网友I:
这个电路是驱动电感类负载的吗?D1是反向续流二极管?
关于原理:
用基本的运放电路分析法:V+ = V-,Io = V+/Rs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MOS工作在线性区
运放误差放大

误差放大 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D:
定性负反馈的基本方法,就是先假设系统在平衡位置,然后让输出略微变化一点(假设的小扰动),看系统经过调节是不是有回到平衡点的趋势
中学物理课应该讲过,小球在凹弧形的最低点和凸弧形最高点静止的那个例子,前者就是负反馈,原理可以自己想象一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要D1呢?

也许楼主负载有电感。D1续流,保护MOS管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R1电阻的阻值选 100欧的 话 是不是 相对来说  电路受这个电阻的精度的影响就变大了 ? 但是要是用1欧 ...

电阻R1选100欧,电路受R1精度的影响不会变大。

如果R1用1欧的话,无论用什么MOS管,电路稳定性就非常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阻R1选100欧,电路受R1精度的影响不会变大。

如果R1用1欧的话,无论用什么MOS管,电路稳定性就非常差 ...

恩 好的 :lol 非常感谢啊 我这个电路 想驱动的是 一个 LD 它的最高工作电流 才37mA 不知道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就一起加油~~~~~

恩恩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恩 好的  非常感谢啊 我这个电路 想驱动的是 一个 LD 它的最高工作电流 才37mA 不知道行不行  ...

14楼电路驱动最高工作电流37mA的LD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4楼电路驱动最高工作电流37mA的LD没问题。

就是这样呗 可以么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呗 可以么

根据14楼电路,去掉1R、10k、10k三个电阻。就可以了。
还有:U2A正电源、RED+最好改成15V。这个电压越高恒流特性越好。但MOS管功耗也越大。最终实际调测确定。

网友K:
二极管D是什么应用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二极管D是什么应用啊?

额 保护LD 不被反向击穿

恒流输出,不如与LD同向串联个二极管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额 保护LD 不被反向击穿

喔 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喔 明白了

额 我是这么理解的  所以我这么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根据14楼电路,去掉1R、10k、10k三个电阻。就可以了。
还有:U2A正电源、RED+最好改成15V。这个电压越高 ...

那要是与LD 串联2个 二极管的话 要是达不到 LD的额定工作电压了呢  或者被限制住只能用 固定压降的LD 了啊

网友L(2014-05-25):
学习了  典型的恒流源电路

网友M:
lZ对负反馈及虚短概念不清楚,负反馈成立是因,虚短是果,全部负反馈的结果有一种让差分输入电压趋近于0的变化,就是虚短,在构成负反馈下,Vg的电位是3脚的电位,Ig的电流是Vg/R?决定的,跟漏极的负载没有关糸,除非包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