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达人指点排查问题的方法,谢谢!

楼主(2014-02-13):
         用2440做了一个东东,现在发现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界面就卡死,按键没反应,断电再开机则停止在欢迎界面,重复几次都停止欢迎界面,但等上很长一段时间(差不多个多小时后),开机又正常进入,但运行一段时间仍界面卡,开机后又停止欢迎界面;
    初步排程序问题(同一程序在另一个相同平台能正常运行),猜应该是硬件问题,供电部分已经测试电源电压正常,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了检查,请达人指点,谢谢……

网友A:
如果显示界面没问题,要看看输入操作界面;接下来就要查输入之后的响应处理。

网友B:
检查晶振

网友C:
重点检查本振是否正常,另检查焊点质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显示界面没问题,要看看输入操作界面;接下来就要查输入之后的响应处理。 ...

你说的是软件的响应处理吧?从另一台机的运行看,程序正常,能正常运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晶振

恩,这个可以排查一下,TKS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重点检查本振是否正常,另检查焊点质量。

恩,由于我2440核心板是接插方式插在底板上的,有可能是接插问题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软件的响应处理吧?从另一台机的运行看,程序正常,能正常运行。 ...

响应处理包括软件也包括硬件,这要看你的应用是什么。你没说,别人也不便臆测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恩,由于我2440核心板是接插方式插在底板上的,有可能是接插问题……

如果信号频率超过10MHz,用常规接插件很容易出现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信号频率超过10MHz,用常规接插件很容易出现问题。

我的倒没有那么高频率,我是用的友善2440核心板,引出的是控制线,然后插在底板上的,估计确实是接插件问题,因为我把这个核心板拿另一台机上工作正常,我再拿一新核心板到这台机上貌似也能正常工作,感觉像是这两接插件不配似的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响应处理包括软件也包括硬件,这要看你的应用是什么。你没说,别人也不便臆测。 ...

恩,的确,不好意思,我没说清楚,我是把按键通过电平转换芯片直接接入ARM的,所以主要是软件处理……

网友D:
你串口打印消息,看死在哪里。
极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串口打印消息,看死在哪里。
极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问题。

好的,谢谢指点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