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IM900] 信号强度和电能消耗快慢的关系??

楼主(2014-02-13):
用小辣椒天线,信号强度是27
不用天线是17
用8cm导线是22
锂电池供电,如果采用8cm导线,电能消耗会快多少??

网友A:
天线增益与系统功耗无关。

楼主:
但是地下室没有信号手机耗电很快啊

网友B:
用数字电源,自己测试,对比2种天线 功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地下室没有信号手机耗电很快啊

手机的发射功率由基站信号场强决定,完全的两码事。

网友C:
天线只有效率高低,在相同辐射功率的情况下,效率高的天线辐射出去的能量就多,损耗小,发热量小,但这和电能消耗快慢没关系,应该和机器的运行功率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