滞回比较器一定要有负压吗?两路输出的滞环比较器怎么做

楼主(2014-02-13):
我现在有两个信号A和B进行比较,但是电路太敏感,A和B信号稍有动作比较器输出就变化,所以想用滞回比较器,但是看模电书上的只会比较器都是要负电压供电,可是我这个电路上没有负压。。。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?,有人说要把输出信号A和B抬高电平,这样电路是不是太麻烦了。。。

PS:用的lm139电压比较器,A信号是正弦波,B信号是反馈,只要B高于A就输出高,提供上升沿给后面的触发器动作。当B低于A时就拉低输出。直接比较系统太敏感易波动,所以想用滞环比较器。书上的滞环比较器都是只有一路输入的,我这里A和B都要输入且都在动态变化的。。。滞环比较该怎么做呢。。。。求高手指导,小鸟先行谢过了

网友A:
不一定的你可以

网友B:
要不要负电源主要看输入信号的范围
只要反相端电位高于0,单电源也能产生滞回特性

网友C:
版主威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不要负电源主要看输入信号的范围
只要反相端电位高于0,单电源也能产生滞回特性 ...

我看书上都是一端输出,另一端接反馈。我现在有两个动态变化的输入(电压都大于等于零),电路应该怎么接?求版主指点。。。

网友D:
AB为大于0的信号,单电源可以实现。A/B信号?LM393电源电压?具体设想要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B为大于0的信号,单电源可以实现。A/B信号?LM393电源电压?具体设想要求?

...

用的lm139,A信号是正弦波,B信号是反馈,只要B高于A就输出高,提供上升沿给后面的触发器动作。当B低于A时就拉低输出。直接比较系统太敏感易波动,所以想用滞环比较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用的lm139,A信号是正弦波,B信号是反馈,只要B高于A就输出高,提供上升沿给后面的触发器动作。当B低于A时 ...

看看这个图是否符合你要求

网友B:
所谓电压都是相对的,你把反相端Vin-看做0V,电源就变成正负的了,显然前提是反相端要高于负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谓电压都是相对的,你把反相端Vin-看做0V,电源就变成正负的了,显然前提是反相端要高于负电源 ...

主要是,我这里是两个信号进行比较。。。有点不知道怎么弄

网友B:
只要反相端变化的范围不超过电源,两边还留一点余量,就能产生滞回,只不过滞回电压不固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看这个图是否符合你要求

看起来有点不行,我这里是要根据两个信号的差值做滞回比较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看起来有点不行,我这里是要根据两个信号的差值做滞回比较

你建个电路测试一下吧,调整R3大小可调节A/B差值大小,大致模型这个应该可以,要满足你实际使用中的具体要求,可能要做一些优化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