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定时器问题寻求帮助

楼主(2014-02-13):
void Timer3_Configuration(void)
{
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//打开定时器的时钟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 ENABLE);
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//TIMx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
  TIM_DeInit(TIM3);
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=49999;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71;  //TIMx 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 //采样分频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 //向上计数模式
  TIM_TimeBaseInit(TIM3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// TIM_ClearFlag(TIM3,TIM_FLAG_Update);

// TIM_ITConfig(TIM3,TIM_IT_Update,ENABLE);

  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 : EXTI3_IRQHandler(void)
** 函数功能 : 右轮计数中断
** 输    入        : 无
** 输    出        : 无
** 返    回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EXTI3_IRQHandler(void)
{
  if (EXTI->PR & (1<<3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否是外部中断3
       tmp2= CHAOSHENGBO2_read_H;
       if(tmp2==0x0008){
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    TIM1->CNT=0;
        TIM_Cmd(TIM1, ENABLE);        //开启时钟
                count2=TIM1->CNT;
                count2=TIM1->CN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TIM_Cmd(TIM1, DISABLE);        //开启时钟
                count2=TIM1->CNT;
                juli2=0.017*count2;
                count2=0;
                if(juli2<40)
                    zhangai_qian=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zhangai_qian=0;
        }

    EXTI->PR |= (1<<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中断标志
  }
}

当把TIM3换成TIM5或TIM1的时候,连使能都不好使哇……

网友A:
TIM1是高级定时器,配置方法可能不一样
TIM5不知道,或许端口有冲突?
换成TIM2应该可以吧?!

网友:
// TIM_ITConfig(TIM3,TIM_IT_Update,ENABLE);
你这个在程序里都没打开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