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usb驱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现在想做一个usb驱动,开4个端口,2个用来收发命令,2个用来收发大数据,参考了st给的例程,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了,感觉跟msg或者vcp有点类似,可是又有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这样做是不是pc端要自己写驱动啊?应该用什么软件写?我用圈圈写的书上面的软件发现win7不能用,装了连windows都打不开了...只能重装系统

网友A:
看你的意思是希望和PC进行大量数据的通信,如果是,一般要描述为MASS STORAGE Class即MSC,其实VCP也是描述为MSC。至于几个端口倒是影响不大,和上位机程序有关
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通信,用vcp就可以用串口接收和下载了
最好自己写上位机驱动,win7可以啊,没问题的,用libusb吧,仔细研究下,不是很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意思是希望和PC进行大量数据的通信,如果是,一般要描述为MASS STORAGE Class即MSC,其实VCP也是描述 ...

libusb有人提出来有问题,就是有人提出来安装会出现错误,所以各种方法都想试一下,为以后做个累积

网友B:
www.cnblogs.com/dong1
看了好几个人遇到问题,过段时间我写个总结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ibusb有人提出来有问题,就是有人提出来安装会出现错误,所以各种方法都想试一下,为以后做个累积 ...

libusb本身没多大问题,一般是自己编程的问题,毕竟只是用它的库函数,当然我也不能排除libusb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