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DC的快速制动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我现在控制的BLDC是单管PWM调制,也就是上桥用PWM下桥全开全关的控制方式,由于电机是有霍尔的,所以启动换向比较简单,控制中添加了速度环和电流环,因为项目需要,基本在300~6000转可调,现在加速调的还可以,想要快速制动,并使用反驱制动,想要找些资料,发现电机方面启动和调速的资料很多,倒是没有制动方面的。请高手不吝赐教啊,谢谢!

楼主:
PS:我知道有一种方法是将上管全关,下管pwm调制方式制动。但是还想要反驱制动的方式。

网友A:
我听说过柔性电刹车制动方式,不过也不懂原理,帮顶。

网友B:
试过很多种方式,只有全下桥同时100%开通是方便和安全。其它方式都会产生高的反向电势,而且制动时间慢。但是有噪声,如想可控制动,建议用能耗制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过很多种方式,只有全下桥同时100%开通是方便和安全。其它方式都会产生高的反向电势,而且制动时间慢。但 ...

刚才试了下下管全开的方法,好像除了高速时候偶尔会过流(我做了过流保护)报错,制动速度够快啊(测试最高5500转),其实我需要快速制动的原因是想要快速停准,电机有一个定位霍尔,轴带着的圆盘上有一个磁铁,我需要每次都尽量快速停在这个位置附近,精度要求不是很高,只要肉眼看上去差不多就好了。前辈有没有好的建议呢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听说过柔性电刹车制动方式,不过也不懂原理,帮顶。

:lol我也不懂,好像也没听说过,柔性刹车,看这名字会不会很慢啊,我不是做电动车,是用在比较高速的场合,等会儿查查看,谢谢!

网友C:
下管100%全开的方式容易过流,需要加保护和复位,并且这种方式制动不可调节。
反向制动的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反向电动势和较大的机械震动。
耗能制动在低速时制动力矩小。在频繁连续制动的场合发热较大,对电机永磁体有损害,可能会导致永磁体退磁。
几种常用BLDC的方式各有利弊,LZ还需自己根据需求选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过很多种方式,只有全下桥同时100%开通是方便和安全。其它方式都会产生高的反向电势,而且制动时间慢。但 ...

其实现在想想下管全放的话,高速产生的电流不可控,就有可能过流,除非也调制,如果下管也调制的话,又觉着既然这样,不如上下管同时调制驱动,这样制动还简单可靠些。而且这种方法想要做到停准貌似挺麻烦,之前想要做反驱制动,是希望得到快速和可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管100%全开的方式容易过流,需要加保护和复位,并且这种方式制动不可调节。
反向制动的方式会产生很大的 ...

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:handshake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管100%全开的方式容易过流,需要加保护和复位,并且这种方式制动不可调节。
反向制动的方式会产生很大的 ...

难道只能上下管同时调制控制了么?这样制动起来也不需要反向制动吧,并且可以在加减速过程可控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难道只能上下管同时调制控制了么?这样制动起来也不需要反向制动吧,并且可以在加减速过程可控? ...

全桥调制对制动的影响我不了解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难道只能上下管同时调制控制了么?这样制动起来也不需要反向制动吧,并且可以在加减速过程可控? ...

你可以试试,先反向驱动。当速度降到一定值时,再下管全开。这样就麻烦一点,而且刚制动的时候反驱震动大一点。但是到后面是下管全开的方式,所以停的时候震动就没那么大了。我没试过这种方式,你可以尝试下看看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试试,先反向驱动。当速度降到一定值时,再下管全开。这样就麻烦一点,而且刚制动的时候反驱震动大 ...

:lol是的,我之前就是这么想的,想要反向驱,让它快速减速,减到差不多速度,晃到停止位差不多的地方,将上下管关断停止,让它晃过去就行了。反驱的目的对我来说是为了调节电流快速降速,目的不在关断。这种方案可行么?如果可行,如何将反驱加入到我的电流环的调节中呢?其实这个才是我最想知道的,因为从原理上反驱可能导致反电势大电流过大,但是加入调节,可能会好点吧,呵呵,只是不知道反驱和争取的速度环电流环怎么统一起来。。。不知道我描述的是否清楚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之前就是这么想的,想要反向驱,让它快速减速,减到差不多速度,晃到停止位差不多的地方,将 ...

我是在反驱制动的时候,就把电流环环关了,在反趋势时电流波动很大,不好调节。你可以再看看别的人是怎么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在反驱制动的时候,就把电流环环关了,在反趋势时电流波动很大,不好调节。你可以再看看别的人是怎么 ...

想想单管控制,确实这些都不好搞,反电势不好控,基本测不到,想控也控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试试,先反向驱动。当速度降到一定值时,再下管全开。这样就麻烦一点,而且刚制动的时候反驱震动大 ...

试了下,其实很难控制,如果硬把他加入电流闭环,很容易过流,这种方法能用的话,基本上在反驱过程中电机是不受控制的,因为电流比较混乱,如果这样,想要准确定位,只怕很难啊。如果有高手做过,请不吝赐教啊,不然只能上下管同时调制了。:(

网友B:
全桥调制进行反向制动控制的**,希望对你有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全桥调制进行反向制动控制的**,希望对你有帮助

:lol谢谢!这篇**我之前就看了很多遍,很有帮助,不过还是谢谢你!

网友(2014-07-03):
制动方向的资料太少,如果方便的话,能不能给我发点资料,我邮箱lt8603@163.com,谢谢了啊

网友D(2014-09-26):
正在做BLDC  学习 学习

网友E(2014-12-22):
楼主和我做的性能要求相似,可否留个QQ个交流下

网友F:
哼哼!…扔掉你那反电势或者什么…刹车最好!…

网友G(2015-03-23):
6000RPM  很低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