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降压芯片的电感

楼主(2014-02-13):
那种L470 的电感 和H470的 电感 有什么不同  后面的参数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由于电感要储能的. 就涉及储能能力, 涉及最大工作电流的问题. 这个表好象没有提到

网友B:
这表不适合选型,要有尺寸和电流频率等参数的表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