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来啦!手头有一个数字电流表,测试数据不准确了

楼主(2014-02-13):
手头有一个数字电流表,测试数据不准确了
交流220v供电
部分主要芯片有以下:
ICL7650S斩波稳零式高精度运算放大器
AD637型真有效值_直流转换器
ICL7135CN

ls247

现在出现的问题是,测量结果总是成比例的偏差,我以为是运算放大器这里出了问题
于是我装了个变阻,调节它可以改变放大倍数。初步可以使用了。
但是没过多久又出现成比例偏差,又调变阻,,反复多次,

求大神说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检查焊接以及元件,必要时重新点焊一下所有焊点,并更换运放的外围元件,特别是电阻。另外,如果PCB受潮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,可以在出现漂移时用电吹风干燥后再做对比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焊接以及元件,必要时重新点焊一下所有焊点,并更换运放的外围元件,特别是电阻。另外,如果PCB受潮也 ...

受教啦

网友B:
运放可能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