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关于手势识别

楼主(2014-02-13):
现在有个问题,用stm32做手势识别,当手和脸同时被摄像头拍到时,无法将脸去掉,只留下手,所以下一步手势识别就无从谈起,请高人指点,这个应该怎么构思~~~

网友A:
给个特定的背景不就照不到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个特定的背景不就照不到脸了

主要就是背景不是特定的~~~吼吼

网友B:
可以根据距离,只识别一定距离内的物体。

网友C:
不清楚,也想知道,帮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根据距离,只识别一定距离内的物体。

如果加距离判别的话就有了局限性,手必须有多高才可以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清楚,也想知道,帮顶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加距离判别的话就有了局限性,手必须有多高才可以~~

:L你要做大面积的手势识别?那可以干脆把人体姿势识别也加进去

网友D:
手势识别, 其实是个动作识别.
最好能识别固定图像相对于背景的相对动作.
若背景不动还稍微好处理一点. 识别前景特征会容易一些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势识别, 其实是个动作识别.
最好能识别固定图像相对于背景的相对动作.
若背景不动还稍微好处理一点. 识 ...

摄像头速度跟不上也是个问题,这样相对的动作就不好判断了~~~

网友E:
楼主的问题不在与于手和脸同时被摄像头拍到时,无法将脸去掉,而在于怎么识别手!

假如用一个筷子晃动,你会识别成手势吗?用一个球拍晃动又会识别为什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摄像头速度跟不上也是个问题,这样相对的动作就不好判断了~~~

摄像头速度跟不上?那你得做到多精确。。。。

网友F:
看看天上的星星眨呀眨:P

网友G:
楼主,我前几个月在做这个,都放弃了。手势识别初步做肤色检测,本来就不准确,除非用分类方法,就得跑系统,。我用STM32f207驱动OV9655一秒19帧,初上肤色检测,就是三秒一帧,这速度,没法用、

网友G:
我是要做手势控制,要基于摄像头给两个信号,不知道众位有什么好想法没。

网友H:
看过柯南吗 带上黑头套

网友I(2017-01-12):
用神网络识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