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ED调光] 哪位大神知道在不知道传递函数的情况下怎么进行PWM调光?

楼主(2014-02-13):
哪位大神知道在不知道传递函数的情况下怎么进行PWM调光?谢谢!

网友A:
不理解什么意思。

网友B:
不明觉厉

网友C:
看不懂什么意思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:我现在想用PID控制PWM调光,但是我不知道传递函数,请各位大神指教,谢谢!

网友D:
有知道的高手进来解释下

网友E:
你放几个变量不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