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TFT又无缘无故的白屏了

楼主(2014-02-13):
去年拿到板子后,自己在上面改的一套程序,今天想结合下研究下程序的。TFT又无缘无故的白屏了,上次遇到过一次,寄回去说重新下载就好了,用了一段时间又这样了,其他的程序都能正常运行啊……

网友A:
这个不瞌不碰的不会坏的吧?自己检查下电路链接吧!

网友:
什么板啊?可能没焊好吧

网友B:
检查下焊接或者连接件的接触情况

网友C:
检查连接。。。。如果确保代码没问题的话

网友D:
就我遇到的白屏现象,或者初始化代码不完善,或者多个屏驱动通过id来区分,而读出来的id错误导致。

楼主:
用的战舰板,去年拿到板子后,自己在上面改的一套程序,我没用仿真器,直接用软件下载的,触摸屏控制的LED还能正常运行,就是屏上面的提示文字没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