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JLink下载

楼主:
STM32使用Cortex—M3标准内核架构,该内核包含硬件调试模块,支持复杂的调试操作,硬件调试模块允许内核在取指或访问数据时停止,内核停止时,内核的内部状态和系统的外部状态都是可以查询的,完成查询后,内核和外设可以被复原,程序将继续执行,当STM32微控制器连接到调试器开始调试时,调试器将使用内核的硬件调试模块进行调试操作。
    Cortex_M3内核内部集成两种调试接口:1、串行接口(即我们通常说说的SWD,仅需要两根信号线,与JTAG中的复用,调试速率可达10MHz)。2、JTAG调试接口(需要五根线,一般为10针接口,但标准的JTAG接口为20针,调试速率较前者略低,为2MHz)。
SWJ接口和JTAG接口的管脚复用内部原理图:

具体管脚对应:

不同模式下管脚的复用功能:

网友A(2014-02-13):
楼主在搞科普,支持一下!

网友B:
给你补一个。

STM32的JTAG端口外面是否该不该加上/下拉电阻?

按照ST给出的STM32参考手册,为确保IC在上电阶段,JTAG端口处于浮空电平,在其JTAG端口的内部已经集成了上下拉电阻,外围是可以不需要外加这几个电阻的。但因其是弱上拉,如在PCB布线时,走线较长,建议外加。恶劣环境下如电机调试,该点需特别注意,严重的会导致调试器频繁掉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