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电压上升后,R4压降降低,为什么Q3会截止

楼主(2014-02-13):
(图片)

网友A:
VR4决定Q3导通/截止,而I4决定了VR4,楼主明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R4决定Q3导通/截止,而I4决定了VR4,楼主明白?

可还有R3呢,R3上没有电压吗

网友B:
R3是限制基极电流的,电压很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R4决定Q3导通/截止,而I4决定了VR4,楼主明白?

R1、Q1、W1、TL431组成精密可调稳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3是限制基极电流的,电压很小的。

R1、Q1、W1、TL431组成精密可调稳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

网友C:
简单说,对于PNP管,基极电位要低于发射极足够的电压才会导通。

网友B:
手册上有,看:

网友A:
Q1,431,W1构成可调精密电压输出,Q2W2粗略控制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1,431,W1构成可调精密电压输出,Q2W2粗略控制电流

控制电流是不是流过q2w2的电流越小流过电池的电流就越大,可如何保证q2导通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册上有,看:

能不能帮忙贴过来,我找不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控制电流是不是流过q2w2的电流越小流过电池的电流就越大,可如何保证q2导通呢 ...

这个总该能懂吧

网友D:
1、Q1/TL431/W1为设定稳压工作点部分,假设为8.4V,Q1起扩流作用。当锂电池电压充到8.4V时,达到刚才构成的设定工作点位置,也就意味着停止充电,这时,R4上没有充电电流流过,他的压降为0,比起充电过程中R4上有充电电流流过,电池电压上升后,R4上的压降自然就降低了。
2、当R4压降为0,Q3截止,LED充电指示灯熄灭。

网友E:
R1/Q1/W1/TL431组成恒压源;
R2/Q2/W2组成恒流源;
R3/R4/R5/Q3/LED组成充电指示。

网友F:
Q3为PNP管,控制LED的亮灭。
Q3导通需要满足的条件,在此就不在叙述,楼上也有坛友说明了。
实际电路中,当锂电池充电时(未充满),R3与Q1的连接点电压较低,能满足Q3的导通。随着锂电池电压的不断上升,R3与Q1的连接点电压上升,整个充电过程,LED会逐渐变暗。直到锂电池电压足够高,即R3与Q1的连接点电压足够高时,Q3截止,LED熄灭。
也可以从电流方面进行分析,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。充电初期,由于锂电池电压相对较低,此时R3与Q1的连接点电压相对较低,所以R3上有较大的电流流过(正极-->Veb3-->R3)。根据三极管电流放大作用,Q3的集电极电流相对较大,能满足LED导通发光。充电过程中,流过R3的电流越来越小(由于锂电池电压上升),LED逐渐变暗。当锂电池电压上升到足够高时,流过R3的电流足够小时,Q3的集电极电流无法使LED发光时,LED熄灭。

网友F:
Q1、TL431、W1、R1电路用于调整充电电压,充电电压由TL431控制(可通过W1调整)。
当电池电压Vbat +Vbe1>Vtl431时,Q1截止,停止充电。
Q2、W2、R2电路控制充电电流,可通过W2调整。

网友G:
原来锂电池充电电路可以做到这么简单,虽然精度不高,但绝对的成本优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Q1、TL431、W1、R1电路用于调整充电电压,充电电压由TL431控制(可通过W1调整)。
当电池电压Vbat +Vbe1>Vt ...

tl431是不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基准电压,是不是流过Q2,W2的电流越小,流过电池的电流就越大,这样来控制电流,如何保证Q2的导通呢

网友H:
分析得都很有道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总该能懂吧

Q2导通的话基极电压要比发射极低,可如何保证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Q1、TL431、W1、R1电路用于调整充电电压,充电电压由TL431控制(可通过W1调整)。
当电池电压Vbat +Vbe1>Vt ...

Q2导通的话,基极电压要比发射极低,如何保证呢

网友A:
12楼图看不懂的话,从零开始学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1/Q1/W1/TL431组成恒压源;
R2/Q2/W2组成恒流源;
R3/R4/R5/Q3/LED组成充电指示。

Q2为什么能导通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Q2为什么能导通?

Q2的基极电流:电源正—Q2E极—R2、W2—电源负;
Q2的集电极电流:电源正—Q2E极—Q2C极—被充电池正极—被充电池负极(电源负)。
充电电流主要取决于Q2Ib×β= Q2Ic,调节W2可改变Q2Ib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Q2的基极电流:电源正—Q2E极—R2、W2—电源负;
Q2的集电极电流:电源正—Q2E极—Q2C极—被充电池正极— ...

是不是因为Q2发射极连着电源正极,Q2基极连着电源负极,所以基极比发射极电压低,所以Q2导通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因为Q2发射极连着电源正极,Q2基极连着电源负极,所以基极比发射极电压低,所以Q2导通。 ...

是Q2的发射极的电位比集电极和基极电位均高,所以Q2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1/Q1/W1/TL431组成恒压源;
R2/Q2/W2组成恒流源;
R3/R4/R5/Q3/LED组成充电指示。

R2Q2W2组成恒流源,是不是R2Q2W2这一支路的电流不变,这一支路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,电池电压在升高,电流怎么可能保持不变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R2Q2W2组成恒流源,是不是R2Q2W2这一支路的电流不变,这一支路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,电池电压在升高,电流 ...

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只改变了Q2的Vce电压,并没有改变Q2的Ib电流,所以Q2的Ic也不会改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只改变了Q2的Vce电压,并没有改变Q2的Ib电流,所以Q2的Ic也不会改变。 ...

那Ib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那Ib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?

(Q2)Ib=(充电电压-Q2Vbe)/(W2 +R2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(Q2)Ib=(充电电压-Q2Vbe)/(W2 +R2)

我觉得IB=(充电电压-VR4-Q1Vce-Q2Vbe)/(W2 +R2),而VR4和Q1Vce是变化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IB=(充电电压-VR4-Q1Vce-Q2Vbe)/(W2 +R2),而VR4和Q1Vce是变化的。

充电电压是Q1、R1、W1、TL431等原件组成的稳压输出电压,与稳压段的输入VR4无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册上有,看:

三极管的基极是VREF,三极管的发射极是VOUT,根据公式VOUT=(1+R1/R2)VREF,VOUT是比VREF大的,也就是说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是比基极高的,那三极管岂不是一直截止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充电电压是Q1、R1、W1、TL431等原件组成的稳压输出电压,与稳压段的输入VR4无关。 ...

那也就是说Q1的发射极电压是充电电压,也就是恒压,而Q1的基极电压是VREF,两者都不变那Q1什么时候截止来停止为锂电池充电呢。还有如果是恒流充电的话,那流过R4上的电流不是也不变吗?这样的话R4上的电压也不变,那Q3岂不是也不会截止吗?

网友B:
三极管的基极不是VRE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极管的基极不是VREF

哪个脚是VREF呢,Q1是否会截止来停止为锂电池供电,如何截止的呢

楼主:
电压

引用 网友F:
Q1、TL431、W1、R1电路用于调整充电电压,充电电压由TL431控制(可通过W1调整)。
当电池电压Vbat +Vbe1>Vt ...

当电池电压Vbat +Vbe1>Vtl431时,Q1截止,停止充电。
Vtl431是不是Q1的基极电压,和充电电压不一样吗,还是它是VREF。Q1的发射极是充电电压,而Q1 的基极电压如果也是固定的话,那Q1不是不会截止了吗?
恒流充电的话,那流过R4的电流不是也不变吗,那VR4也不变,Q3怎么会截止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R4决定Q3导通/截止,而I4决定了VR4,楼主明白?

可这是恒流充电啊,I4不是不变吗

胡言乱语,哪儿来的恒流了

网友B:
VREF是两个脚之间的电压,看手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楼图看不懂的话,从零开始学吧

Q1的发射极和Q2r发射极之间不是TL431输出的固定充电电压吗,Q2的VBE也是固定的,那么W2和R2上的电压也是固定的,那么Q2的基极电流不就是固定的吗,因为工作在放大状态,那么集电极电流也是固定的了,也就是恒流充电了。不是这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REF是两个脚之间的电压,看手册。

哪两个脚之间的电压,手册上的串联稳压器的描述能不能粘贴过来,我在网上找不到。

网友B:
参考和阳极之间的电压。没有描述,只有图。我在前面已经贴出图来了。

网友I:
电池电压升高后,Q3集电极电流降低,R4压降自然降下去了,低到一定值Q3就截至了,只有Q1小电流继续冲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