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供电不足……

楼主(2014-02-13):
用mini开发板,进行数据的采集和通过STM32串口上传到计算机!但是,我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铁的通断,发现存在USB供电不足。我该怎么办啊!电磁干扰基本已经排除,因为我用电源供电时,工作时正常的,但无法进行串口通信!

网友A:
是不是和继电器串联的电阻阻值太小了,或者是没有串上电阻?因为继电器线圈电阻是很小的。

网友B:
楼主怎么想的?电脑usb口电流大不了的啊……

网友C:
这个结论的判断依据是什么?

网友D:
之后呢?楼主话怎么说了一般呀。

楼主:
我是外部供电的!但是我发现继电器动作,不带电磁铁负载时,工作时是正常的!但是带电磁铁时,老出现板子复位的情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