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放大电路疑惑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2-13):
假设信号源幅值U1:

U1A正相端输入一直GND
u2b正相端一直U1
虚短 虚断  U1A反相端GND
u2b的反相端U1,u2b的输出 2*U1
u1a的输出 2*U1

但是两个信号是反相的

网友B:
有的啊,楼主基础没有学好,你把R2前端的线剪断,然后再R2前端加个电压,是不是就看的很明白了,那就是一个教科书上典型的反相运算放大电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的啊,楼主基础没有学好,你把R2前端的线剪断,然后再R2前端加个电压,是不是就看的很明白了,那就是一个 ...

是比较典型的反相放大电路,有一点我不太明白,U1A的同相端为地,反相端为虚地,相当于没有输入原始信号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假设信号源幅值U1:

U1A正相端输入一直GND

U1A,U1B正相端接地,反相端虚地,那就是没有信号输入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U1A,U1B正相端接地,反相端虚地,那就是没有信号输入!

hrg13579说的对,你简化一下电路,先不考虑U2B,把电路重新画一下不就分析出来了,U1A是反向放大了

然后重新排列U1A的元件的位置,不就是标准的反向放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