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通讯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2-13):
我两块板子要相互通信我用一个板发送,一个板接收没有问题。但是当我在程序上同时发送和接收,这时候就不能接收到数据了。要如何做才能发送数据,又能接收到数据呢?

楼主:
我是用中断接收数据的。当我在主程序里加上 Can_Send_Msg(sendbuf,8);//发送8个字节这条程序时就不能进入中断了……

网友A:
stm32的CAN发送和接收消息FIFO是3级,根据波特率你可以计算出两个数据桢之间允许你间隔的最短时间,如果你以极快的数据发送,STM32最多允许你发送3包数据,接收相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