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挽电路问题求教

楼主(2014-02-13):
各位大侠,
   见如图,我用OP+两级BJT构成的达林顿形成射随推挽。原理上分析貌似没问题。可以上电,发现TIP41,TIP42便漏大电流,达1A。于是去掉Q5,Q6,去掉OP,发现依然有很大电流通过。
  郁闷一天了,找不到原因,请大侠请原理上分析该电路是否存在问题。
  从原理上分析该电路。。。我实在是找不出问题来。
  多谢啊!

网友A:
R3R15取到10k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R15取到10k看看

采用的双OP驱动,应该可以驱动后级的。。。。当时这么想的。用万用板搭建电路看看,多谢大侠!

网友B:
偏置的  4个二极管正向压降要选小的。或用万用表量二极管正向电阻,尽量不用4148.。选上下两两配对。
实在找不到压降小的,减小R9为100欧姆左右,边侧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偏置的  4个二极管正向压降要选小的。或用万用表量二极管正向电阻,尽量不用4148.。选上下两两配对。
实在 ...

实验中将4个BJT改成三个BJT,效果一样。R9尝试过0,效果差不多。。。。
多谢啊!

网友C:
断开OP到4148的信号,看其功率管的漏电流是否降下来,如降到正常,后级电路没问题,如不正常,管子不平衡的结果或是焊接有错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实验中将4个BJT改成三个BJT,效果一样。R9尝试过0,效果差不多。。。。
多谢啊! ...

推动管耐压不足?漏电流?或焊接错误。

网友D:
真怀疑你封装画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真怀疑你封装画错了。

多谢啊,
  我也这么怀疑,仔细核对封装,TIP42C是画错了,但改过来效果还是一样啊。其他没有错。
  大侠从原理图上分析没错吧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