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C语言用什么语句将数据存入sqlite3数据库?

楼主(2014-02-13):
C语言用什么语句将数据存入sqlite3数据库?
现有变量a1=1,a2=2,a3=3,a4=4,用什么语句将该4个变量以及值存储到数据库中?要求不能覆盖掉,要依次存储。第一列为变量名,第二列为变量值。
另外用什么语句将数据从数据库中读取出来?并将相应的值赋值给相应的变量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QLite3 C语言API入门:
http://www.blogjava.net/xylz/archive/2012/09/25/388519.html

我的对表格插入数据的语句sprintf(sql,"insert into t(id,name,value) values(1,'a1','%d')",a1);
但是编译后后报错如下
In function 'main':
warning: passing argument 1 of 'sprintf' discards qualifiers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
是哪里的问题,如何解决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对表格插入数据的语句sprintf(sql,"insert into t(id,name,value) values(1,'a1','%ld')",a1);
但 ...

建议
1、编译windows版本运行,熟悉Sqlite命令;看c语言API相关文档。
2、加强c语言基础。

单引号前应该加转义字符\

网友C:
检查一下sql的定义。

这个%ld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检查一下sql的定义。

这个%ld是什么?

我的是在LINUX下编译,%ld代表长整型,用%d也是同样的报错
sql的定义我看过了,我还是找不出我的错在哪里?

网友D:
请调用 sqlite3_exec 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调用 sqlite3_exec 函数

sqlite3_exec(db,sql,0,0,&zErrMsg);
这个已经调用了,不是这个语句的问题,应该是sprintf(sql,"insert into t(id,name,value) values(1,'a1','%d')",a1);  这个语句有问题,但是我不知道出错在哪里

网友E(2015-11-16):
'%d'不要加单引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