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电容纹波电流的计算

楼主:
请教,下面的Cmin和Tc是怎么推导出来的,正确么?
纹波电流计算是得到电容功率损耗的一个重要参数,在设计电容时候,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下来电流的纹波大小,这和设计规格和具体拓扑结构相关。 铝电解电容常被用在整流模块后以平稳电压,我们在选择好具体拓扑结构后,根据规格要求得到最小的电容值:
控制某一纹波电压所需的电容容值为:
P: 负载功率(单位 W
   注意:这是应用所需要的最小电容容值。此外,电容容值有误差,在工作寿命期内,容值会逐步降低,随着温度降低,容值也会降低。
必须知道主线及负载侧的纹波电流数据。可以首先计算出电容的充电时间。
fmain是电网电流的频率。

网友A(2014-02-13):
能量角度考虑。。。电容储能公式。。。三角函数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