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驱动] 新手求助,PDIUSBD12读取设备ID不对

楼主(2014-02-13):
使用的程序是圈圈的MyUsbDevice.hex程序。

每次读取PDIUSB12的ID都是0202,正确的ID应为1012

uint8 D12ReadByte(void)
{
uint8 temp;
D12SetDataAddr(); //设置为数据地址
D12ClrRd(); //RD置低
temp=D12GetData(); //读回数据
D12SetRd(); //RD置高
return temp; //返回读到数据
}

uint16 D12ReadID(void)
{
uint16 id;
D12WriteCommand(0xFD); //写读ID命令
id=D12ReadByte(); //读回ID号低字节
id|=((uint16)D12ReadByte())<<8; //读回ID号高字节
return id;
}

圈圈的程序只读取ID一次,于是自己修改了程序,反复读取好几次,或者重新上电再读取,ID都是固定的0202,请问是什么问题?怎么检测?谢谢各位!
(手上的PDIUSBD12只有一块,想先确认一下问题所在,最后再更换PDIUSB12芯片试试)

网友A:
是不是哪里没焊好了?

网友B:
这个人试了好像要没问题啊,虽然要没看懂。楼上在圈圈大哥,人怎么USB硬是没看懂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人试了好像要没问题啊,虽然要没看懂。楼上在圈圈大哥,人怎么USB硬是没看懂啊。 ...

怎么你的回复我硬是看不懂哦……

网友B:
呵呵,太多错别字了,不好意思,我想表达的意思是,楼主的那个读取ID的程序我试过没发现问题。但USB我还是没入门,圈圈的书里面很多东西硬是没看懂,USB学习不知如何下手,我最终目的是想写简单的上位机,用USB与PC通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哪里没焊好了?

对啊,多谢圈圈大哥提点,D12与P0口之间的引脚没焊好,所以D12接收的并不是发送出去的0xFD指令,所以接收回来的数据也错了~谢谢啊

网友C(2015-05-26):
我的怎么回事啊

网友C:
我的id读出来是0X0000,这是什么原因啊,求解决

网友D:
ISP1507A1HNTM  QFN-32 有需要的+我QQ:823569333

网友(2016-11-15):
我读出来的ID是0XFFFF?请问什么原因呢?用圈圈的程序移植在STM32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