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字库问题发贴请教

楼主(2014-02-13):
while(res==FR_OK)//死循环执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=f_read(fftemp,tempbuf,4096,(UINT *)&bread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数据 从fftemp读取4096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到tempbuf,已读字节数存储单元指针为&brea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常的话返回值res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!=FR_OK)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错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Flash_Write(tempbuf,offx+flashaddr,4096);                //从flashaddr开始写入4096个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ffx+=brea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pd_prog(x,y,size,fftemp->fsize,off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度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read!=4096)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完了
                 }
问题:1:res返回值在读取正常(0x00????),失败,读到结束符时分别是什么?
         2:书上说判断二进制文件结束要用feof函数,这怎么不用?
         3:如果文件数据是4K,是不是要读完第4097+4K才可以判断结束,跳出?

网友A(2014-04-05):
我们可以通过文件系统将SD卡的内容转移到W25Q64 flash芯片的文件管理部分,然后通过
这个函数设置从flash更新字库,达到更新字库的目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