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谓Sticky 位?

楼主(2014-02-13):
eQEP 状态(QEPSTS)寄存器里好多个位在0状态时叫做Sticky位,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A:
sticky bit: 该位可以理解为防删除位. 一个文件是否可以被某用户删除, 主要取决于该文件所属的组是否对该用户具有写权限. 如果没有写权限, 则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不能被删除, 同时也不能添加新的文件. 如果希望用户能够添加文件但同时不能删除文件, 则可以对文件使用sticky bit位. 设置该位后, 就算用户对目录具有写权限, 也不能删除该文件.
大概意思应该是这样的

楼主:
多谢你的解释,但依然不能解除我的困惑,位是不能删除的,只能修改,凡是标该位是Sticky位的,都注明:写1清零,说明是让修改的,于是我理解凡是能写1清除的位就叫Sticky位,但是注明“写1清除”又是在该位为0的位置,既然为0,怎么能写1清除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你的解释,但依然不能解除我的困惑,位是不能删除的,只能修改,凡是标该位是Sticky位的,都注明:写1 ...

您好,sticky bit的意思是会保持该位为0,在状态发生时该位才会被置位,防止其被软件错误的置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