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T型反馈电路的增益

楼主(2014-02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还是根据最基本的虚短、虚断原理,再结合结点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的原理列等式计算

网友A:
按照图中就是Ii=If,If+I3=I4;设R2\R3\R4结点的电压为Vx,
Ii=(Vi - V-)/R1, V- = V+ = 0, If=(V- -Vx)/R2,  I3=(0- Vx)/R3,  I4=(Vx - Vo)/R4
就可以计算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图中就是Ii=If,If+I3=I4;设R2\R3\R4结点的电压为Vx,
Ii=(Vi - V-)/R1, V- = V+ = 0, If=(V- -Vx)/R2, ...

谢谢,我太心急了,其实这都是数模电的东西,还是得安静的多想想。:handshake

网友B:
用戴维南等效会比较简单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戴维南等效会比较简单点

是的,节点法,戴维宁都可以,谢谢了

网友C:
请问如何用戴维南等效计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如何用戴维南等效计算?

KVL计算,看为两个环路,R2,R3一个,R3,R4一个。算起来都一样,Ii=If这点记得

楼主:
结果的表示方式不同:G=-1/R1(R2+R4(1+R2/R3)),一般有R2,R3决定增益,好处是用不到大电阻了。

网友D:
下策是列方程
中策是带为难
上策是直接观察写结果:站在R3那地方看到的电阻是R2//R4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