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关于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,请教几个问题】

楼主(2014-02-14):
各位大牛好,怀着一颗学习的心,请教江湖中的各位大神

1.请问 书中p34页有这样一句话,与BJT不同,MOS器件即使没有传输电流也可能导通··,请问如何理解。

2.如何理解,沟道夹断后,就是当Vds> vg-vth时,仍然有电流,但是VG小于或接近Vth时,可以认为关断或者有压阀值电流,这亚阀值电流与导通电流显然是不同的。但是有效沟道的缩短,夹断的那部分,应当是离子固体,或者不是?请教高人,如果是,为何有电流,如果不是,那么请问是什么?

3.既然空穴可以看做电子的反运动,假设一个电子向左,那么必有一个空穴向右,为何书上对于PMOS的介绍指出,OMOS具有较低的电流驱动能力?,空穴的迁移率为何是电子的1/4-1/2,我对空穴的理解有问题?

4.

请问为什么CFB一开始就很大····很难理解··。

5。请问书中,如何解释源极看到的电阻变小了。

网友A:
全是半导体物理方面的问题,只有自己找本半导体物理方面的书慢慢看了,注:像刘恩科的[半导体物理]之类的书,空空范谈,没多少用,找专门研究MOS管的专著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是半导体物理方面的问题,只有自己找本半导体物理方面的书慢慢看了,注:像刘恩科的[半导体物理]之类的 ...

您好,我学的是模拟电路设计,请问可以忽略这些半导体方面的问题而先专注于电路设计吗?这样有可能实现吗?或者我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?

网友A:
即使你专注于设计,简单的定性了解也是必要的。
现在有不少优秀的英文书,专说MOST,大概只占用你1个月左右。
也可以先大致理解一点,遇到相关问题再回头查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