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及方案] FDRM-KL25Z平台中串口flash是什么型号的?

楼主(2014-02-14):
FDRM-KL25Z平台中芯片代号U5,空着没有焊接,用户手册上面说是串口flash,我想问下是什么型号的SPI FLASH?我实际测量了下引脚,与常见FLASH引脚有出路。

网友A:
楼主,你好!
感谢关注飞思卡尔的产品!
你看看AT26DF081A

楼主:
楼主,你好!
感谢关注飞思卡尔的产品!
你看看AT26DF081A

非常感谢!不对啊,我测量结果芯片5、6脚接至电源VCC,另外想问下楼上有FDRM-KL25Z平台的原理图吗?

网友B:
原理图上是AT45DB161D-S或者AT45DB161E,附件是FDRM-KL25Z原理图,

网友C:
:victory:  飞思卡尔公司FAE论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强,速度很快!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也找到了。如何结贴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上是AT45DB161D-S或者AT45DB161E,附件是FDRM-KL25Z原理图,

非常感谢你!以后有不懂还向你请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,我也找到了。如何结贴啊?

你分配给分后,在帖子的最下面会看到给分结贴的选项,单击后就可以啊!
有问题欢迎来论坛中交流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飞思卡尔公司FAE论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强,速度很快!

谢谢夸奖,我们会继续努力的!

楼主:
还有问题请教:我的KEIL版本是4.72,但是里面找不到芯片MKL25M128,怎么处理?另外KEIL编译时官方例程时报--- Error: User Command terminated, Exit-Code = 1这样的错误,有的例程没有。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来看看,还有问题哪?

楼主:
评分能撤销吗?不能结贴啊?提示:分数未分配完,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!

楼主:
在此谢谢大家,已经结贴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此谢谢大家,已经结贴了。

有问题,再交流!
谢谢关注飞思卡尔论坛!!

网友D(2015-01-19):
FDRM-KL25Z上的at45db161的例程有链接吗?

楼主:
FDRM-KL25Z上的at45db161的例程有链接吗?

没有啊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FDRM-KL25Z上的at45db161的例程有链接吗?

暂时没有现成例程,FRDM板子上AT45DB161D这个芯片也没焊。
如果你自己贴上了,你可以使用我们的SPI驱动,然后按照AT45DB161D的时序自己写一个代码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暂时没有现成例程,FRDM板子上AT45DB161D这个芯片也没焊。
如果你自己贴上了,你可以使用我们的SPI驱动, ...

有SPI的例程吗?给个链接,多谢~~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有SPI的例程吗?给个链接,多谢~~

你好,有。
发个新的问题贴出来,我会把代码给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