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I-12接口问题?

楼主(2014-02-14):
有哪位兄台弄过SDI-12接口和通信协议的,我想请教下SDI-12接口电路如何设计,还有如何调试SDI-12通信协议?

楼主:
这个是SDI-12接口电路吧,那个RT电阻怎么去设计电路?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理会我啊?

网友A:
@tyw:如果接口是485,协议使用SDI-12,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命令查看吗?SDI接口如何转换成串口可以通过pc串口助手查看数据?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的帮忙!

网友B:
第一次接触到这类东西的...学习一下

楼主:
如果接口是485,协议使用SDI-12,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命令查看吗?SDI接口如何转换成串口可以通过pc串口助手查看数据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接口是485,协议使用SDI-12,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命令查看吗?SDI接口如何转换成串口可以通过pc串 ...

http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25.lO8usx&id=36753652861&ad_id=&am_id=&cm_id=140105335569ed55e27b&pm_id=

去淘只Saleae 逻辑分析仪吧,事半功倍.

楼主:
去淘只Saleae 逻辑分析仪吧,事半功倍.

谢谢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