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模电基础问题

楼主(2014-02-14):
请问下图

为什么I减小到快变成0时,Vout=Vdd-Vth2,非常不理解这个等式,答的对,20分不含糊,就这个式子

网友A:
MOST接成二极管形式,那么它工作于饱和区当Vgs=Vds≧Vth时,否则工作于亚阈值区。这里假设是前者。于是根据饱和区I= k(Vgs-Vth)∧2=0,推出Vgs=Vth,而此电路的Vgs=VDD-Vout,于是推出 Vout=VDD-Vth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T接成二极管形式,那么它工作于饱和区当Vgs=Vds≧Vth时,否则工作于亚阈值区。这里假设是前者。于是根 ...

兄弟多谢了,可否多问一个问题,我在学的是MOS电路设计,但是看完半导体物理部分后,有很多零零散散的问题,并且发现公式也较多,是否可以忽略这些小问题,继续看,直接学习怎样设计呢?万谢!

网友A:
公式不要背,就像顶楼那个图,你理解曲线单调递增的趋势就行,以及它为什么会那样变。
像90nm工艺,除非你L取的特别大,否则你教科书上定量计算公式失效,手算和仿真结果比,误差在百分之一百以上,所以计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公式不要背,就像顶楼那个图,你理解曲线单调递增的趋势就行,以及它为什么会那样变。
像90nm工艺,除非你 ...

哦···很感谢~那就是说比方我在看martin的和拉扎维的这两本书,前边都是半导体器件方面的,我可以只是粗略阅读后,放重点与后边的部分,对吗?我花了N久时间在前边,有好多细节的地方弄不彻底··严重怀疑我学习方法有问题,所以才来论坛请教前辈!

由于我基本都是自学,所以实在没啥方向感,真的谢谢了!

网友A:
你是在学校读研还是干什么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在学校读研还是干什么的?

我读研,这老师也不管,也没作业···就告诉我们有考试,自己去看,上课讲的也好简单·····

网友A:
什么211,985都是这么空爹的。。。
研究方法,方向等,都不给你讲,你要问,答曰: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。[此名言成中锅老师万能挡箭牌了]

你要是找不到师兄等真心想教你的人,引路的人,你这3年学不到什么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211,985都是这么空爹的。。。
研究方法,方向等,都不给你讲,你要问,答曰: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 ...

兄台真是一语中的!还望兄台指条明路!!是否有推荐的书啥的,资料,唉,人生不易啊,举步维艰!兄台指点一二,不胜感激,我手头现在就抱着拉扎维的书在那啃···碰到个问题就要停半天,真是生不如死·
跪谢0.0·!

网友A:
看这个书,可能是研一,考虑到基本功不大好,对模拟的兴趣也不大,没人教,加之模拟成长周期特别长,不是看几本书就行的,再加上锅内的做反向的居多。。。
建议转做数字,一点都不晚,就业压力此做模拟的小。
你导师是专搞模拟的,你也可以转。
学学Verilog,做做综合,Asic或SOC方向都行,后者是主流。

做模拟,你以后日子可能不好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这个书,可能是研一,考虑到基本功不大好,对模拟的兴趣也不大,没人教,加之模拟成长周期特别长,不是 ...

···不是吧····听说模拟工程师薪水比较高什么的····都是骗人的么··

网友B:
10楼——还是有料地——他不是说模拟赚钱少,可能是说模拟不适合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···不是吧····听说模拟工程师薪水比较高什么的····都是骗人的么··
...

大约在07年之前,就业收入等都还不错。
之后,许多高校开始疯狂扩招,尤其是工程硕士,几乎拿钱就能上。
一个导师门下就好几十口人,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,堪忧。

所以,现在大不如以前了。

由于锅内培养的硕博质量差,只能干杂活,许多大公司的技术掌勺人,都是海龟。

网友C:
同意,搞数字IC方向风险低一些,起码可以去华为,比纯软件的工资还高一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