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C8051F120的地信号处理

楼主(2014-02-14):
C8051F120的AGND、DGND与电源地是什么关系?AGND与DGND用万用表测是通的,需要处理么?AGND、DGND与电源地之间需要处理么?怎么处理?

网友A:
我一般就直接连到一起,除非模拟信号极其微弱易受干扰。

网友B:
两引脚间并个电容,然后接地咯

网友C:
AGND、DGND与电源地是什么关系?
这已经是论坛里老生常谈的话题了. 适当的连接可以避免地线噪声串扰到信号中去.
简单说: 分开, 适当的地方相连.

网友D:
一般是AGND 与DGND之间用电感相连然后接地...

楼主:
C8051F120芯片上只有AGND和DGND,没有电源地GND.AGND、DGND和电源地GND具体该怎么处理?
我的这个板子的音频信号极其微弱易受干扰
谢谢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C8051F120芯片上只有AGND和DGND,没有电源地GND.AGND、DGND和电源地GND具体该怎么处理?
我的这个板子的音 ...

电源地和DGND 是直接连的,和AGND之间需要用电感隔离...

楼主:
C8051F120的AGND与DGND用万用表测是通的,需要用多少亨的电感连接?
音频信号是模拟信号,所以音频信号地与AGND直接相连,不会有什么问题吧?
谢谢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C8051F120的AGND与DGND用万用表测是通的,需要用多少亨的电感连接?
音频信号是模拟信号,所以音频信号地与 ...

电感可以用10uH,或0ohm电阻也可以...

楼主:
音频信号是模拟信号,所以音频信号地与AGND直接相连,有没有什么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