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烧写器选择求助

楼主(2014-02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联系一下atmel的代理商,不过价钱可能不止这么多的

网友B:
我以前就用自制 USBASP. 大概十几元的成本. SPI 编程, 效率也很高.
网上也有卖得, 很便宜, 我感觉值得推荐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以前就用自制 USBASP. 大概十几元的成本. SPI 编程, 效率也很高.
网上也有卖得, 很便宜, 我感觉值得推荐. ...

他要的应该是那种有一个可以放芯片进去的台子,批量烧录的

网友C:
应该是要可以直接烧写芯片,
估计是要那种可以夹芯片的座子配上下面的底板,光那个座子估计就要两三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要可以直接烧写芯片,
估计是要那种可以夹芯片的座子配上下面的底板,光那个座子估计就要两三百 ...

是的,而且要性能稳定,连续烧写,所以建议楼主去找代理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要的应该是那种有一个可以放芯片进去的台子,批量烧录的

是的是的,车间生产用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是的,车间生产用地

直接联系一下代理商看看吧

网友D(2014-09-30):
我们的是完全可以支持的。 迈斯威志 jameszhan@maxwiz.com.cn

网友D(2014-12-18):
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;
支持裸片(需配座子)和在板烧写;
支持联机,脱机烧写;
支持序列号的设定,地址任意选择;
支持烧写数量控制;
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。

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  jameszhan@maxwiz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