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教tiny13只判断红外遥控按键不解码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14):
    用tiny13检测红外接收头的输出信号,如何做到只检测按键的情况而不解码?想通过检测遥控(不论什么品牌遥控器,只要载波是38k的)按键短按(间隔时间可设定)两下和三下来处理其他事务,不需要对红外信号解码,哪位大侠说说思路,谢谢。

网友A:
你就直接检测有没有载波信号,以后两次的载波信号的时间间隔,这就是大概思路

谢谢关注

楼主:
谢谢关注问题
我现在用了检测按键的方法来做红外遥控按键信号的检测,目前能检测区别连续按键的情况,但延时的参数是通过实际调试出来的,下一步要看看换另一个遥控试试效果,用的代码:
  while (1)
  {
    //---- 测试红外接收 ----
    for (j =1;j <2000;j++)    //奇怪,这里的j=2000与j=200 循环貌似效果差不多??是寄存器不能超过255吗?用的ICC
    {
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if ((PINB & (1 << PB3)) == 0)  //读PB3状态,查是否检测到低电平
      {
        delay_ms(d1);
        if ((PINB & (1 << PB3))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 ((PINB & (1 << PB3)) == 0)  //查按键是否松开
          {;}
          PORTB &=0xEF;
          delay_ms(d2);
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}
   }

网友A:
你可以具体试一下看看效果

楼主:
怎么老是提示分数分配不正确的?不能结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