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在AVR编程中

楼主(2014-02-14):
在AVR编程中  测试结果直接显示正确  但是存储到AT24C512中再调用错误,  估计是存储到显示之间有问题   但是不知问题出现在哪呢

网友A:
说一下你是怎么测试的?这个就应该是你的读写函数的问题了,检查读写函数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

网友B:
存储到AT24C512程序有问题吧?单独测试一下AT24C512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