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求高人指点如何估算F407指令的执行时间

楼主(2014-02-14):
在做一个传感器的读写程序,数据输出频率为1MHz,也就是每一个us就要读出一个数据,所以想知道F407工作在160MHz时如何确定指令的执行时间。

网友A:
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可以查手册确定的.

网友A:
不过这个系统的要求有点高, 可能要测试一下了. 用个软件手段测试一下看看整个数据处理的时间.

网友B:
我是来吐槽lz的ID的
这是要砸场子的节奏吗…… :lol

网友C:
指令周期查手册计算,不过一般测时可以开启滴答计时器,用SysTick_Handler测时
void SysTick_Handler(void)
{
        g_count++;
        if (TimingDelay != 0x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ingDelay--;
        }
}

楼主:
主要是流水线结构,不好分析指令连续执行的时间,不像51单片机。

网友A:
流水线结构,并不影响指令时间的计算. 只是在跳转的时候, 要多加几个周期.
每条指令的时间, 在汇编手册上都有, 可以查一下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