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用VIPer22A搭了一个简单电路调试,输出波形不对

楼主(2014-02-14):
用VIPer22A搭了一个简单电路调试,如下图

问题:
1.芯片固定频率60K,但示波器测出DRAIN脚的波形频率有69K?
2.FB为0V时,芯片输出最大占空比即满负载工作,但怎样调节FB脚上的电压,波形都没有改变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提醒一下LZ,VIPER系列IC国产冒牌货超多,
1,VIPER是固定占空比,但是不可能绝对的是60K,VIPER22A的规格书上是54-66K
2,VIPER系列IC的控制模式和普通PWM控制器的控制模式有点不同,不会直接去控制占空比,它是去控制Idpk。而你的,Idpk约等于48/10K小于此时Ifb对应的Idlimit,不会触发关断,所以一直是最大占空比跑。。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修改:你这貌似也不是viper的最大占空比。。。。很久木用过了,记不清了,LZ自己仔细看几遍规格书吧,

网友B:
这个不复杂吧,看好PDF就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