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分母的式子如何算出截止频率的(计算过程)

楼主(2014-02-14):
如题所示,求解答

网友A:
这个是模电书上面的,对这本书看了好几次,这个图也是熟悉了。我没有去计算,只是简单的记住了0.37

网友A:
图片中就是计算的过程,仅仅针对你提出的问题呢...具体为何为(根号下2),我还没有研究明白

网友B:
根号2是根据截止频率的定义确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中就是计算的过程,仅仅针对你提出的问题呢...具体为何为(根号下2),我还没有研究明白 ...

你第一步怎么来的

网友C:
设 c=(f/f0),根据“(7.3.10)分母的摸等于√2”,有:
(1-c^2)^2 + (3c)^2 = 2;
移项整理后: c^4 + 7c^2 -1 = 0; 又设 x=c^2,则:
x^2 + 7x -1 = 0; 解一元二次方程,考虑到x>0, 得:
x=(√53 - 7)/2,
故: c=√x=√[(√53 - 7)/2] = 0.374239154338852063878156539132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中就是计算的过程,仅仅针对你提出的问题呢...具体为何为(根号下2),我还没有研究明白 ...

我懂了  好久没碰书都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设 c=(f/f0),根据“(7.3.10)分母的摸等于√2”,有:
(1-c^2)^2 + (3c)^2 = 2;
移项整理后: c^4 + 7c^2 ...

懂了 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“设fo=1/2πRC,是不是为了便于运算,其他算截止频率也都可以先这么设”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懂了 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“设fo=1/2πRC,是不是为了便于运算,其他算截止频率也都可以先这么设” ...

对。其他类似的RC网络算截止频率也都可以先这么设。但RLC网络就没这么简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。其他类似的RC网络算截止频率也都可以先这么设。但RLC网络就没这么简单了。 ...

这个怎么不设的?

网友A:
怎么称呼你啊,最近也在学习模电,很多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...我是小硕毕业了。建议斑竹建个模电书本学习交流论坛/群

网友D:
这是零极点的求法,使用特征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零极点的求法,使用特征根。

不会啊 求指导

网友B:
俺地个哥哥,萝莉八锁搞了这么久,如果研究这个是为了考试或论文,也就罢了,但如果是搞设计,那就是浪费时间了,因为估算只要几秒:1+2=3.     1/3=0.33  ,误差也就是10%,可以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