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支招(数组各位元素异或)

楼主(2014-02-14):
比如数组  bug[32],  32位元素各自异或    res= bug[0]^bug[1]^.....^bug[31];
请问各位有没有简约点的写法。。。。。。
若下标值为100,如上写法就相当麻烦了,请各位支招

网友A:
xorsum = 0;
for(i=0; i < 32; i++)
{
    xorsum ^= bug[i];
}

网友B:
当然用循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然用循环了

用循环简约了好多。。。,再请教一下:十六进制数如何转十进制,如何编写呢

网友B:
“十六进制数如何转十进制”

求商,求余

网友C:
2L的写法有点问题,初值不能赋0,而应该赋bug[0],i从1开始到31循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2L的写法有点问题,初值不能赋0,而应该赋bug[0],i从1开始到31循环

与0异或,本身数据保持不变
与ff异或按位取反
所以没问题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2L的写法有点问题,初值不能赋0,而应该赋bug[0],i从1开始到31循环

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