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请各位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池充电电路,谢谢

楼主(2014-02-14):
小弟刚接触这方面,有许多不明白,望各位大侠们指点,如果有这方面资源链接那就最好了

网友A:
哪里不明白 请说

网友B:
Q2恒流充电开关,Q1电源切换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里不明白 请说

请问,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电池充放电的,还有,电池能不能换成普通的手机电池,谢谢

网友A:
EUP8057充电控制啊
手机电池要2串 是7.4V 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UP8057充电控制啊
手机电池要2串 是7.4V 的

请问,一块3.7V的可以吗,如果不可以,请问怎么实现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2恒流充电开关,Q1电源切换开关

请问,Q1什么情况下导通,什么情况下断开,谢谢

网友A:
一节电池 也可以充的 但是你要改输出
建议你下份EUO8057 仔细看看,至于Q1 的问题,是个PMOS  结合8057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节电池 也可以充的 但是你要改输出
建议你下份EUO8057 仔细看看,至于Q1 的问题,是个PMOS  结合8057看 ...

请问,有TI的bq24090的案例吗,谢谢

网友A:
自己下份规格书 照做即可
为什么要选TI的啊?国产锂电充电 便宜 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下份规格书 照做即可
为什么要选TI的啊?国产锂电充电 便宜 好用

方便推荐一下国产锂电充电的方案吗,谢谢

网友A:
上海贝岭官网 自己去看 很便宜的

网友B(2014-03-25):
引用 楼主:
请问,Q1什么情况下导通,什么情况下断开,谢谢

9V有电,Q1导通,否则关闭